电阻值

楼主(2009-02-19):
一电阻烧了看不清,好像是 红黑绿绿这是多大

网友:
最好说明是什么牌子的,元件编号是多少,或者是要哪个位置接什么元件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电阻是四环还是五环电阻?
不行我传一个工具愿与大家一起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