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 ATX 元件好坏判断的方法

楼主(2009-02-19):
最近朋友拿了些电源来修,现在想了解下电源,就是变压器怎么判断其好坏、 保险丝、桥式整流器、光耦合器。如何判断和代换呢?

网友:
电源变压器的断路比较好测,因为正常时电阻小,短路时不好测,变压器坏了除非重绕或用同型号的代换,保险丝、桥式整流器、光耦合器的好坏判断在论坛上有好多说明。多点来这里泡泡,会有好多收获的。加油!!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我理解为,atx电源哪里经常坏,怎样检测易损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