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

楼主(2009-02-19):
大家用多大的示波器啊  20M可以了没,加上频率计

网友:
将就着用
最低100M数字

网友:
100M???口袋里没有这么多银子啊

网友:
我买的是20兆的。看看有没有波形就行了

网友:
最好是频率计配合示波器,当然,示波表最拉风……
我手里有个100M菊水CRT直读的模拟示波器,当然还是数字存储示波器最好了,试过国内几个牌子的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,从AD转换速度,易用性上都感觉一般……要是资金允许的话还是入手tek之类的数字存储示波器,确实好用,当然我是买不起-_-!

网友:
我的50M的啦.我的头像就是啊。PM97

网友:
1.2G 就要好几万了
看着用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