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行通电,可以点亮主板,但正常触发开机不行

楼主(2009-02-19):
强行通电,可以点亮主板,但正常触发开机不行
我有二块845GL主板,一块精英,一块杂牌,二块主板都不能触发,但强行短接 ATX 14脚可以正常点亮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。知道的兄弟帮帮我,谢谢了!

网友:
查开关针电压,IO待机电压,IO电压有无跳变

网友:
首先测量开机针有没有开机电压。没有把电压找正常。有电压跑开机电路

网友:
先查待机线到开关针  再查 开关针到IO或南桥 在由南桥到绿线

网友:
楼上都说的可以了,就是先测量开机针有没有开机电压,再查IO,然后只有南桥了。
不用我说了吧.....自己弄弄吧!

网友:
可以跟绿线和紫线的 线路,还有就是开关排针的 电压.这条线路。

网友:
5VSB 转3.3V出问题多,再就是I/O,会查开机线路修起来很简单

网友:
PSON线路断线了,补上就行了

网友:
典型的开机电路故障,排除起来应该很容易的!楼上各位已经总结全了,楼主去试试吧!

网友:
1,排针上有5V电压  2,I0  68PIN 低电平 67PIN有高电平,压POWER ON  68PIN有高电平,67变低电平  ,说明这二个PIN正常的。  3,72PIN 有5V电压,是和ATX 14脚直连的。 73PIN只要有5VSB就有3。3VSB待机电压,这二块主板,就没有这个电压,我把这个PIN撬起,PCB板上还是没有电压。说明南桥没有提供电压。 4,IO我换到一块好的主板上,是正常的,说明I0是好的。

现在的问题是PCI A14脚有3。3VSB电压, 强行短接 ATX 14是可以正常开机的,也可以进系统的,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明 南桥是正常的呢?? 如果正常那为什么南桥提供给 IO 73(SLP—S3)的电压会没有呢??
这个73脚对地阻值有 860多少? 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兄弟,帮忙解决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好像是开机电路故障

网友:
如果是73没有电压,就查南桥到IO这条线路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BBS里的高手帮帮忙吧,解答一下吧,谢过

网友:
我修好过一张主板,也是不能触发换了那个36.768精振就OK了

网友:
36.768 换过的,

网友:
为什么呀,高手进来,解释一下吧。谢谢了

网友:
电池有电没?极少数845板电池没电也不能开机,如果有电就彻底的放电试试。

网友:
直接查开机电路,看看精、振是否正常

网友:
查32.768有没有起振 量电池电压有3V没有 跳线跳对了吗 另外在查一下 电池到南桥的之间的电路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845的板子一般是IO或三极管故障吧,换过IO了没?

网友:
有对地阻值也不能说明没有断线
测73脚不知你有没有挑开IO的73脚

网友:
有往南桥的信号,没有回来的信号,不是断线就是桥的问题了,强行能开机晶振不会有问题的吧

网友:
要是开机排阵有电压的话,就直接去找绿线相关的元器件吧,主要是三极管,或者IO

网友:
先换个IO再说吧

网友:
我个人觉得是IO的73PIN一开始是没有电压信号的......
1....开关有个跳变,,使IO向南桥发出信息(我要把绿色线拉低给个信息我)....南桥收到这个信息后..马上发出一个信息给IO,,,,叫IO把绿色线拉低........73PIN是0V到3.3V跳变的..如果没有跳变的话,我觉得是南桥有问题多了......可以试一下加焊SB..如果不行,换SB.....

网友:
换IO试下,看破能否解决

网友:
32.768晶振 电池电压 跳线问题,这些多是   最基本的触发电路的条件 正常的,我有示波器,频率器,一打就知道的。
还有一个问题,我在第 10贴说明了,IO是好的, 还有就是 73PIN 的对地阻值问题 我在第10贴有说明是撬起来的,

希望回贴的兄弟,请认真仔细看清楚问题内容,再提出自己的看法,因为你自己认真仔细看清楚问题内容的同时,会有自己对问题的分析,这样你再提出看法,这个看法会比较好,包括对发贴的和自己本身。谢谢!

网友:
如果你已经排除了上面兄弟所说的问题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cmos漏电造成的,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,测量清除cmos跳针上的电压是否正常。当然电池是要有电的

网友:
板子受潮了。。考下板就好了

网友:
我有和你一样的杂牌845GL,故障和你说的一样。就是强行开机是跑CI,我先查的开机排针上有5V供电,紫线直供,另一针接一电阻直接进IO。IO67和68针电压正常,检查中碰到72针和边上的针时能开机(不知道为什么,谁知道了说下)。心想能强行开机跑C1,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,上阻值卡,全正常。换过IO,32。768,。所有电压都正常,让我找不到头绪。放到一边吃饭。吃完后又查,这时电源没关,一直待机。测20针附近的3055,发再短路(此测试结果是错的),心中一喜。可找了问题了。吹下测,靠!没问题。又重新焊上。试机居然能开机了。上内存直接跑7F。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内存工作条件全正常,3055不短路怎么会不开机。(开机风扇转下就停)就算是虚焊也不会和短路连在一起吧???

网友:
我是用逻辑笔碰的72针,不知道为什么能开机?

网友:
不好说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有没有坏,单纯开机电路坏,机器是一样可以正常工作的。原理上可以讲通,不过没见过楼主这种情况。

网友(2009-12-18):
应该是小问题    开机电路那一块   像  那个管子 坏了

网友:
如果3VSB和PWRBTN上的电压正的话就可以直接更换IO了,少走弯路
IO损坏的机率最大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ATX14脚到IO断线引起的

网友:
跑电路啊 有可能是线路中的小元件坏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