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C996不开机

楼主(2009-02-19):
AOC C996不开机,按开关键没有丝毫反应,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
不开机

网友:
维修彩显
AOC TONGBIN是什么啊

网友:
先从电源查起吧

网友:
给出测量参数.不要动不动就要思路.

网友:
长风
好,版主,我知道了,不好意思呀,我还是要好好学习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