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39主板前端总线对地值和INTEL的板事一样的吗?

楼主(2009-02-19):
939的板有一条对地值为40几欧的吗?
主板
Intel

网友:
绝对不一样的,就算都是INTEL板子,也不会都一样

网友:
是这样的
我有一片联想品牌机上的板,上诊断卡跑数是00不开机的
我拆下来量主板的供电都是正常的,刚开始以为是太脏了
用洗板水洗了还是一样,后来上假负载量前端总线对地值有一点才40几欧,其他都是400多欧
amd我修的少,我是想问下这个是不是北桥坏了呀?

网友:
好象有2条阻值比较小 找其他板对照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