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765

楼主(2009-02-19):
此机器无电源输出,电源块DP104   1脚300V不稳定{280V-800V}  3脚20V-30V   4,5脚0V          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   急!!!!

网友:
换个表再测哟.好像你的表没电了.

网友:
谢谢版主,我的表是前两天刚换的电池啊

网友:
像你这种情况,既然没输出 又有电压。你就换个芯片先试试啊
DP104很好找的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