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845

楼主(2009-02-19):
V星845板子2个IDE接口一起插    开机能亮, 走到认硬盘和光驱那的时候,就死机了.
求解.谢谢各位大侠了,小弟新手,多谢指点.

网友:
先看硬盘张数剧线确定好的,再查IDE接口到南桥的线路

网友:
硬盘光驱的跳线

网友:
谢谢,昨天做了个BGA 是南桥的事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