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换驱动版后白平

楼主(2009-02-19):
LG15的平原来的驱动板坏了,换了个长乐的点起来是白的
求助

网友:
先看看程序对不对,如果对的话那就只有再换其它的驱动板点一下屏了。

网友:
主要是两方面,程序与屏线~~~~~~~~~

网友:
谢谢二位了明天我在试试,这个屏我在别的板上也点过也是白的

网友:
你如果在别的地方点过也是白的,那极有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点屏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给搞挂了,

网友:
哈哈今早修好了,原来是屏线人乐华的版引脚不对,把引脚调换就好了哈哈

网友:
接屏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驱动板上电源在哪里,然后再看看屏上哪里是电源部分,我原来也接反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