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-X31

楼主(2009-02-19):
開機不穩
除錯卡經常跑33
偶爾可以開機成功
請問是哪裡有問題呢?

网友:
此机器显卡容易虚焊 在不显示的时候测试北桥及显卡电压都正常的话 直接重做下显卡的BGA即可

网友:
内存问题吧

网友:
建议用烙铁加焊下内存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