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-WL19AH图像失真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09-02-19):
一台联想LXM-WL19AH的显示器,画面图像失真,图面看上去好像很粗糙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想请各位指点迷津。在此谢过!

网友:
这个故障既有可能是屏的问题,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,
兄弟你不是很多晶冠的驱动板吗?代换一下就清楚了~~~~~~~~~~~~

网友:
感谢!就是驱动板没有原装的,也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可以先换通用板看看啊,确定是驱动的问题,如果需要帮忙的话,也可以联系啊,我给你解决一下,不行的,Q上说吧,很早之前你已是我的好友了~~~~~~~~~~~~~

网友:
图像失真一般跟屏显ic和驱动ic有关吧?楼主故障解决了吗?解决了分享一下解决过程啊。

网友:
在此谢过!已经基本解决!是驱动板的问题,拆了一台新的把驱动板换上去就OK了。目前还不知道是驱动板的那个东西坏了。

网友:
前2天就碰到过同样的问题`(不过现象有点不一样。我的是偏红还粗糙)是MCU的问题``进工厂模式恢复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