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Z965g 高压条的电源芯片。有谁知道代换型号么

楼主(2009-02-19):
OZ965g
12脚有5V控制电压。
10脚有5V电压输出
11脚电压为0V无输出。
16脚有5V电压
故障。暗屏。
确定为次芯片损坏。大家知道他的代换芯片么。
芯片
暗屏

网友:
就笔记本的芯片而言一般都要原型号代换的.不然很容易烧板子的

网友:
哦。谢谢。手头没这样的芯片。看来只有换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