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问哪种XP系统盘带RST的?

楼主(2009-02-19):
如题,想把RST单独拷贝下来,放在硬盘里备用
硬盘

网友:
好象在电脑公司装机版7.0 和7.6 都有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27667-1-1.html
可以用硬盘版的 R.S.T
有硬盘版的就不要下了,也是不新版本,只因原来的不能下载了,我再次上传一个硬盘版的 R.S.T,下载完后启动vFloppy.exe 软件 先用映像文件的路径,把MEM文件添加进去,然后点应用 再重启一下就可以在DOS下使好了,使用方法说明和光盘版的一样

网友(2009-03-21):
硬盘版的我也用过,必须先安装2K/XP系统,单独的RST光盘我也有,但是功能单一。
自己曾经看到过一个GHOSTXP盘子里有RST,只是忘了是什么系列的了。

网友:
我自己做的光盘里就有
我网站搞好后你去下啊

网友:
我也头疼呢,不知道怎么弄

网友(2009-07-27):
浩海里面就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