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t400问题

楼主(2009-02-19):
一个uk  kt400主板,插不插内存 都跑5f,显示器黑屏没反应,u附近的6个滤波电容鼓了2个,会是这个故障代码吗,现在是显示器什么都不显示,应该查什么地方

网友:
不插内存也跑这个代码。这个板子没4针的那个供电,就一个20针的主供电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

网友:
先换电容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