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引起的黑屏

楼主(2009-02-19):
一块5200的显卡,冷机开机正常。能进XP系统,但是过了十来分钟就突然黑屏。请各位高手指点,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

网友:
用替代法试试问题是否出在显卡上。

网友:
显卡风扇   dc-dc    电容

网友:
电源部分,电解电容都换过。风扇没换过,我去试一下。下面是我用MATS测试显卡的结果。
ested from 0 MB to 64 MB.
    LANE     E_BANK0 ERRORS   EBANK_1 ERRORS
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
FBA[31: 0]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0
FBA[63:32]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0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None
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:
   None
Read    Error Count: 0
Write   Error Count: 0
Unknown Error Count: 0
No errors logged.

网友:
我换了显卡风扇还是一样的,看来不是风扇的问题。此显卡在DOS下没有问题。是不是在图形界面发热量大,某个元件热稳定性差引起的。或者BIOS会不会引起这种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