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15主板自动重启

楼主(2009-02-19):
嘉硕915主板 进系统后操作一会就重启。换过硬盘 内存。 更换了CPU供电 3180 还是一样问题,不知判断哪部分问题了

网友:
先排除ATX电源问题后再来查主板!

网友:
CPU散热不好.你进入BIOS里看下CPU温度.

网友:
用手感觉 CPU 温度并不高, 电源早已换过几个测试了~!

网友:
进BIOS看一下CPU温度设定,是不是设定得过低了,导致温度还没有升上来就自动保护重启了。

网友:
好多775针的CPU都是因为散热问题而掉电,至于你的那个如果确定了CPU没 问题的话就要看下别的供电在运行的时候有没有偏低,有的也会引起掉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