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c840 开机报错#M1004

楼主(2009-02-19):
DELL c 840 开机报错,时间没有设置,报错#M1004 请各位大侠指导!多谢!!!
开机报错

网友:
挂缺省呢, 报错信息具体是啥?

网友:
故障现象是这样的:启动时在进入系统之前,显示提示信息:
An error has ben detected with your system.
Please call DELL support with error code #M1004.
提示按F1可以进入系统,按F2可以进入BIOS设置。。。多谢帮助

网友:
拔掉网卡,猫之类的东西 最小模式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