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RT 17寸显示器点不亮 求助!!

楼主(2009-02-19):
我的一台17寸联想显示器点不亮了,按开机键只听见电源进线旁边的继电器不停的跳,灯丝也不亮,电源指示也没,我不知道从哪下手,请高手帮帮我啊…………

网友:
检查一下电源次级负载是否有严重短路的地方.如行管.升压管等大功率元件是否被击穿了.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台也是这样 ```是行管烧了`~~`

网友:
你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可见你没有CRT显示器基础理论知识 这样的话 我们在论坛上给你怎么讲?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很感动,学习 了。的确是行管坏了,换了后就OK啦,哈哈哈,

网友:
无语了,基础太差了。首先行管,再保险。是标准做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只看表面的,怎么知道它内心的病呢.基础是关键哦,我们一起加油吧

网友:
如果你是特别菜的那种,建议你送到专业的维修店维修,以免动手扩大了故障.
此类现象为典型的次级短路,而引起保护,继而继电器不停的吸合,你可以先断开行供电电感,串入一个假负载看一下各组电压是否恢复正常,如果其它供电正常,就顺着行部分找下去.如果仍不正常,可依此方法依次断开次级各路供电,直到找到有问题的那路供电为止.不过这种问题行部分供电的属多数.
只是一个检测思路,愿能帮到你.

网友:
谢谢大唐兄弟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