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装上CMOS电池就掉电!

楼主(2009-02-19):
HP V3000 ,不装CMOS电池一插电源就开机,运行正常。装上CMOS电池以后,按电源开关后进入到HP标志出现就掉电!是英特尔主板,集显,请各位指教!!!   已解决

网友:
请各位朋友帮助啊

网友:
V3000一插电就开机是正常的,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,但你可以看看南桥,和实时钟相关的电路

网友:
显卡问题 ,要不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不对啊 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的  你还是在仔细排查一下吧  不装电池第一次自动开机是正常的

网友:
现象真是有些怪,你开机量下cmos电池插脚电压呢

网友:
对啊,看看coms电池电压呢

网友:
是不是接反了

网友:
没有接反,电压也正常,新的电池
是应特尔集成显卡的,不接CMOS电池,能进系统,接了电池就到LOGO的时候掉电

网友:
你说的这种现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,呵呵~~不过感觉像是南桥那一块的问题,

网友:
装上电池以后,你把交流电插上,测量电池电压是多少,如果低于3V就是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A:
显卡的问题V3000得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查一下从南桥到RTC电路

网友:
V3000本如果AMD的U或INTEL芯片組有獨立顯卡的,十有八九是顯卡壞(AMD的即是顯卡又是部分北橋)
但有少量V3000是像樓主說的那種INTEL的集顯本,告別了通病,愛壞南橋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;

网友:
查看cmos到南桥之间有没有问题,

网友:
跑下coms电路

网友:
多试几次  都是一样吗,会不会是板有开焊

网友:
南桥要换了

网友:
估计是南桥

网友:
coms电池电路

网友:
还的第一次听说有这么怪的 估计也是南桥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,开始加焊了南桥不稳定,后来换掉了南桥和IO芯片,这回好了,谢谢各位帮助!!!

网友:
可以刷一下BIOS看下.不行再换南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