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J-300ATX的维修

楼主(2009-02-19):
今接修一朋友的"新力量"牌先锋P4电源,型号:SJ-300ATX,朋友说,在别人处没有修好而转我这里来修,打开壳子,仔细检查后发现,跟494的1脚相连到地的一个电阻被前维修者拆掉了,该电阻的位号是R44,可是我不知该电阻的阻值大小,特向诸位老兄求助,

网友:
是否这个问题太难了,

网友:
之前看到过是一只15K左右的电阻吖!

网友: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我试一下,

网友:
给个图你参考一下.

网友:
首先感谢楼上两位师傅的回复,结合实物,再对照电路图,最后确定R44=100K,接上以后,又查出+5V的整流二极管击穿,更换以后,故障排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