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主板维修求助

楼主(2009-02-19):
主板型号:七彩虹C.MP4GV  症状:加电后CPU风扇转,CPU电压正常,内存无电压。插诊断卡显示FF,点不亮显示器。

网友:
LZ
内存无电压就修内存电压呀??

网友:
更换内存供电管

网友:
供电可能不正常。

网友:
都知道内存不正常了还不修还等什么啊。一般开机FF是没有复位

网友:
换管子  电容  IC

网友:
内存无电压就修内存电压呀??````````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