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风枪的问题请教!

楼主(2009-02-20):
最近买了一台热风枪,本人业余玩的,看到很多网上说,就是说IC贴片吧,都说用风枪拆下来方便,贴片我是拆下来了,不过用了很长时间,温度也很高的,我估计芯片肯定会坏了吧?另外安装不好装,看别人说,把板子上焊点用风枪吹平了,然后放上芯片再吹一下就成了。可是我怎么也吹不平焊点呀,温度用最大了,焊锡看上也化了,它就是平不了!呵呵!时间长了板子都冒烟了!就算你吹平了,板上原来一点焊锡,这时再放上芯片,用风枪吹焊,焊接肯定质量不好!因为锡量太少,且用风枪吹锡的流动性也不好。不象烙铁一放上去锡立马就化了!光亮的。风枪吹的焊点看上去好象流动性差(温度不够似的),发乌、不亮、象焊渣一样!涂了焊宝也没多大效果!到底怎么回事,请高手指点一下好吗!

网友:
会则不难,难则不会。

焊接说多理论没太大帮忙,关键还是自己多练习,掌握窍门或说是手感吧!

网友:
是不是焊宝质量不好.直接上点松香粉.

网友:
首先焊锡必须得好的那种,别用修家电的焊锡,半斤30块钱以上的
温度350度左右,吹10圈左右就差不多能拿下来了
在焊盘上加点焊油,吹一下让焊锡饱满就行了,不饱满的引脚就用烙铁加电焊锡
放芯片对齐,要东西压着芯片点一边一边吹

网友:
可能是焊锡不好吧?我用的1MM的焊锡!

网友:
我用风枪焊吹IO芯片时(芯片上涂松香了)都冒烟了,但还是没有焊上啊,我想温度太高了,不敢再焊了!还有用拖焊的时候,焊锡老往芯片侧面跑,搞得侧面脚全都连在一起了,好难搞哟!一般选择多少温度才行呀?高手们指点一下吧,虽说自己搞的玩的,还是想搞好它,芯片温度太高了,会不会坏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