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拯救技嘉】

楼主(2009-02-20):
大家帮我看看这块技嘉845还能不能修?

上电就烧了,很大的焦味

网友:
补充一张全图

网友:
如果只是这部分的问题 换了那些烧焦的就可能好

网友:
好像是南桥短路了吧

网友:
技嘉这种845的主板内存那个地方经常会坏的,不过也好修的.换掉那个场管和二极管,还有的会坏一个 稳压芯片,有的拉根线就可以 了

网友:
换掉那个场管查下电压,如不对的话把连它的G的八脚芯片也换掉就好了。

网友:
先查出短路点再换上,如果直接换越修越坏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供电这一块电压

网友:
看什么地方短路了,在分析

网友:
同意先查短路再修,不过不是我,等我去了虬江路再向各位汇报

网友:
应该能用的,慢慢查吧~~只要桥没有烧掉就好.

网友:
这个板很多这个问题的,能修好

网友:
问题应该不大

网友:
虬江路好归来,找了上次换电容的老板(其实想换一家人家,只是去晚了,只有虬富还开着),
先换了场管,热风枪吹掉二极管,上电失败;老板先说修不好,后来想想不甘心放走一笔生意,¥20哪;
又换了场管、两个二级管、排阻没换,居然点亮了。

明天装箱装系统看其稳定性

网友:
先处理外观故障再说~~~~~

网友:
技嘉通病
还有技嘉另一款的通病是给南桥供电管
没坏
但是性能不良,桥烫
也是通病

网友:
GA常见故障之一啊自己动手把二极管和MOS管换后肯定OK

网友:
技嘉这种845E篮板太多,据说这种型号的假货很多,自己手头上就有好几块

网友:
这个是技嘉8IR2003的板,内存问题烧的,把坏的东西换了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容短路呀???
内存供电一定有问题

网友:
请教各位高手,哪个4pin的cpu供电插头是否一定要插?

我在华硕645D上不插就能点亮P4-1.7G而且运行正常;这块技嘉845D上上赛扬1.7G不插4Pin就点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