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P4145D主板不定时黑屏

楼主(2009-02-20):
华擎P4145D主板不定时黑屏,黑屏前听到啪一声(声小),屏幕进入待机状态,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转,主机开关关不了机,只有拔电源.重新开机有时几秒有时几小时又黑屏。CPU 显卡 内存 电源都没问题就是主板故障。请问各位师傅是那的问题。急…….

网友:
先看看复位键,主板处于复位时是关不了机的.

网友:
谢谢人兄的回答  复位键好向没什么问题,那我也把复位键的两根线从主板上拔下来了,屏幕点亮了运行两天了也没出现黑屏问题,在观查两天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