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1V电池能开机,单个接电源开不了机器

楼主(2009-02-20):
华硕Z91V接电源和电池能开机正常运行系统,把电池去掉就不行了,单独接电源电流0。00A,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。64A后迅速掉电,然后电流0。03A,接着就再也开不了机。只有再次插拔有进入电流0。00A,接电池后接电源电流2。35A,按开机后正常启动,拆机发现电源接口处有一个二极管已经烧成会白,量2端的引角一个是电源接口正一个是地,估计是稳压管,谁能给个思路解决一下

网友:
个人观点是适配器的保护隔离有问题,建议楼主认真看看有没有别的坏件.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