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845主板开机反复重启

楼主(2009-02-20):
一块华硕845的板子,开机能显示LOGO,接着就重新启动,反复显示、重启。测量内存供电发现:不上CPU时,内存供电2.5V,应该正常,上CPU后内存供电就是3.6V了,个人感觉是内存供电异常导致电路保护重启,但不知故障原因,各位大哥给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要看是哪种板子.有 种华硕板那个内存供电的4500容易坏,拉根线就可以,应该是内存的问题。因为类似的问题,技嘉的 主板出现的好多。

网友:
换一下相关硬件试试

网友:
上CPU电压就高,搞不清楚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供电的问题,检查一下相关的电路吧

网友:
内存电压的控制芯片换一下试试,场效应管也可以换一下

网友(2009-06-16):
这个问题是说不定的, 你先看看各部分的供电电压。再看其它的。

网友:
华硕板好多都是用4500芯片的这个也容易坏。查查内存供电相关电路吧

网友:
查相关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