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哪种万用表的可以测,100M以内的频率

楼主(2009-02-20):
请教 哪种万用表的可以 测 100M以内的频率 ,性价比高。
性价比

网友:
想在测频率方面好的话还是专门买示波器或频率计吧,二合一的要快2W才能达到你的要求……

网友:
万用表可以测100M那波拨就下岗了
呵呵

网友:
目前还没有见那款万用表有这个功能

网友:
有的,我买的UT 60H可以到400MHz, 但是没有配相应的探头.
其他也有很多表可以超过100MHz的.
PS: 我在论坛上发过多个关于UT 60H的帖子.

网友:
其实要是对便携性要求没有那么高,还是入手个台式频率计吧,胜利VC2000零售三百打住了,能测到2.4GHz~~

网友:
频率计好像是不是测不了不32.768呢,说是电压太低了,

网友:
有的
HP的34401A 好像可以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