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主板会死机

楼主(2009-02-20):
一块不知道牌子的主板,网卡,打印口的等我芯片我已经拆了,在不关L2的时候,进系统后,点几下很快就死机了.关团L2最长的是1个小时后死机的,我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修复

网友:
先检查CPU散热,没问题的话,可能U有问题

网友:
换CPU试了吗?

网友:
其他的东西都是在正常的电脑上拆过来试的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的问题,在就是CPU的散热问题

网友:
进BIOSS看下CPU的健康状态`没有就找个软件测下
 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`或者你的风扇转速正常?
要么看哈别的驱动是不是没装备有错误`
  也可以拆开机葙用手碰下看看几个硬件之间是不是有高温``

网友:
还原一下BIOS试试再就是涂一些导热硅胶还不行就换电源

网友:
CPU可能有问题!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装错`或有问题`
  一般网卡驱动错误`` 我经常碰到网卡驱动问题
    把网卡拔了就OK

网友:
按照你的描述,cpu有点点问题

网友:
cpu散热问题要是解决了。。就有可能是U的问题的

网友:
死机的问题恨多哦!这个不好说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