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KLR行幅能调大但调小调不到正常位置

楼主(2009-02-20):
  显示器拿来问题是这样的 开机图象小 左右还有个5公分 慢慢变大 没到边上 我拆开加焊一边 图象到外面去了  调不进来(可以调节) 而且调 工字的那个功能也不会来 刷过24C04 也换过不行 122换过 行幅管 上去的那个400V 394J的大电容也换过 行幅一路的三个场管也换过 都没用  图象左边下面还有一点点抖  请高手指点下   急急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飞利浦(冠捷代工)的显示器 和你这个毛病一样
行场处理芯片EW 控制行幅的那个角 外接的一个 瓷片电容 B222 漏电
拆了就好了 换个一样的也行 拆了不上也可以
楼主试下把

网友:
好的  我去试下

网友:
不行  都搞了2天了  晕死了  会是高压包的问题吗  高手近来看下呀   上次有个我自己搞好的 也是太宽了 调不进去  换了行幅的三个场管好了  现在这个头痛呀

网友:
查一下:调宽管的C极电压有几伏?正常15V左右。你的肯定低,你查一下它的外围电路二极管电容是不是有坏的?

网友:
应该是某个电容漏电了.以前遇到过一例高压包坏引起类似的故障!

网友:
回5楼的   C级只有8V   这样不正常是吧??   是那C级一路被拉底了吗 ?

网友:
B+多少V?1024*768@85HZ的。

网友:
方向来找对,不然要走弯路

网友:
同意LS的思路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C%D0%DE%D7%DC%BD%E1              看下这个帖子,参考一下里面的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