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X550

楼主(2009-02-20):
有块X550,R3测得 MODO  54
请问,显存单坏一个位有可能的么?或者是GPU的问题?
菜鸟焊工差~~~不敢加焊GPU~~~想先看看是不是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那你就测一下显存电路 看来你加焊都不敢 焊工和设备不过关!

网友:
菜鸟啊~~~刚刚接触显卡维修~~~~手上只有支手持的热风枪~~~
但只坏一个数据位的情况,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的嘛?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排阻的问题
你卡子如果是  反正个四片的  你测量一下正面下方上面那颗显存上面那两个排阻

网友:
我已经测过排阻了~~~都正常~~~~加焊过GPU了~~~问题依旧~~~看来是现存的问题了~~~手上没有显存。。只好过两天再试了~~~

网友:
卡是正反两面8块显存的~~~排阻都在正面~~~

网友:
终于,换了那块显存,R3测通过~~~3D通过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