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2-20):
一杂牌865主板接上电源,就自动上电。点开关也关不 上。IO是W83627G-AW的 南桥是82801EB的。怎么修啊 ,谢各位老大帮忙
自动上电

网友:
南桥热么?不热查开关到绿线的电路,热南桥就挂了

网友:
关不了机,要跑开机路线去修

网友:
可能是3Jg损坏

网友:
开机自动上店 南桥发热啊,能是IO的问题吗?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,我有试过这个问题,换了电源就好了

网友:
关不 了机,估计是开关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查开关到IO的线路。

网友:
LZ
要不直接换IO吧 ,

网友:
南桥82801EB有问题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