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的机器,充电速度很快就满了

楼主(2009-02-20):
电池没电了,插电开机充电速度很快,大约15分钟就显示100%,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电池老化,容量降低了。所以充的快

网友:
建议你还是换一块电池测试一下,在考虑别的,我昨天碰到一个惠普NX9040的把充电管给烧焦了,好不容易找了个好的上去,这个管子不好找型号是SC8414 ,没有这个,就把一台没有修好的本上的充电管9600给换上去,好了,但就出现想你那样的情况,并且,充电电流一上一下的,最后就掉了个新电池换上去,没问题,原来是电池给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