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:海洋银信MA775电路图

楼主(2009-02-20):
黑屏,指示灯亮,行管电压只有58伏,灯丝不亮。行场芯片为TDA9116
芯片
黑屏

网友:
这种品牌的显示器电路图是难找了,不过看故障可以从TDA9116入手,先查工作电压、时钟数据总线、行场同步信号,再往前查MCU有无工作,是否具备工作条件等

网友:
高压包坏了没有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