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原装915不触发,请教高手

楼主(2009-02-20):
一块原装915不触发,IO 已更换,还是不触发,查南桥的3.3v 1.5V这两个电压都有,开机的条件都满足了,强加电没有复位,这是不是代表南桥挂了

网友:
桥挂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南桥很可能挂了

网友:
实时晶振有没有问题,还有CMOS线

网友:
南桥估计也挂了
我自己有一块INTEL945情况跟你一样,我估计南桥也坏了,自己又不会换南桥,丢了有舍不得...
郁闷中..

网友:
没错,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INTEL板子要上CPU才能加电噢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