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话重提,方正r350主板不运行

楼主(2009-02-20):
当朋友们针对我的方正本本r350不开机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后,我送去电脑部维修。当说明情况后,说要换主板(得几百大洋吧?!)我赶紧拿回,反正我有电脑用,这个本本我们大家研究吧。前几天我刚购得一笔记本电脑并口4位诊断卡,卡上有RESET;CLK;FRAME;+5V;+3.3V共计5个指示灯
关电,移除电池及所有周边设备,插上诊断卡,后接上外接电源,此时开关机键下面的指示灯亮,用手按此键无反应,诊断卡除FRAME灯不亮外,其余4灯都亮,数码显示“00——”且一直不变化(表示主板不运行)此时听到硬盘有运行的声音,CPU风扇不转,CPU发热。用表测BIOS芯片电源供电电压是3.28v(正常是不是为5v?)
拔掉外接电源后,我将硬盘,内存全部移除,(显卡集成在主板上),然后加电测试,诊断卡的显示与不移除时完全一样
还有,这俩次无任何报警声音,屏无显示,像睡觉了一样,只有硬盘打呼噜的声音

网友:
自己没条件弄的。

网友:
不知道该怎么说,楼主精神可佳。还有就是BIOS正常电压就是3.3V,

网友:
哎,不知道你是在哪里,如果做广东的话,到我这里来,我教你搞定,我有工具,呵呵,修本本需要很多设备的

网友:
感谢!太远,无法去你处。看来你对此问题有办法解决,能否告知。先谢谢了

网友:
加焊北桥吧,北桥虚掉了,不过这个机子加焊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,你自己是没条件修的

网友:
我已将北桥加焊,未果。(对了,突然想起一问题,北桥为何与铜散热片之间要加一胶皮垫呢?这不影响散热吗?直接接触不更好吗?)如此,只能换主板了吗?请回答,谢谢

网友:
精神可佳,但没工具无配件没法修..

网友:
这个主板是不是REST灯长亮??
要是的话,注意一下RTCVCC电压正常吗??
我修到过R650的是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复位灯不亮,只是开关机键下的灯一插入外接电源就一直亮。再按无任何反应。只能强制断电。如果只用电池供电,开关机键下的灯不亮,但只要一按此键,灯便亮,再按无任何反应,只能拔掉电池。我想问一下,一定是北桥坏了吗?cpu应该没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