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了几十个显卡把遇到的问题说下寻求帮助

楼主(2009-02-20):
有一个MS-9600SE显卡是插板上不过内存到00 C1
还有一个是radeon 9550 256MB V/D/VO是插到板上板不复位怪的是显示器指示灯能打到点亮状态 注意没有任何显示的
还有几个插显卡就开机保护的请求指点下思路
一般什么状态下我们怀疑是供电的问题?

网友:
如果上显卡能开机进系统,正常运行,此种情况可以不查供电。
其它的都要查供电。
也就是说待修卡,都要测量电压。除非清洁金手指后,上机就好了的卡。

网友:
这些卡  排除  郭郭版主说的
gpu  显存  上机电压和  对地主值
开机保护  检查  几个mos管和  大小滤波

网友:
对于供电引起的花屏多么? 我们如何判断是供电不足引起的花屏呢 ?
在实际维修中电阻变质引起的花屏多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GPU、显存供电比正常范围高或低,都会引起花屏。
此种情况,开机画面就会很花。

一般电阻是阻值增大的多,电阻与电压是关系紧密的,欧姆定律。
损坏的电阻,有时,能从电阻表面观察出来。
要掌握在线测量电阻阻值的技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