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P4M266A-M 集成显卡无输出,显示刷新率超出范围

楼主(2009-02-20):
各位师傅:

   现有一个主板P4M266A-M,接集成显卡后无视频输出,屏幕提示为:“31K/143HZ,刷新率超出范围”,然后是显示器电源绿灯一直常亮,黑屏无显示。该机器以前正常使用,只是放置一段时间后现在打开出现此情况,不知如何解决。还有是插入独立显卡在agp插槽中后可以正常使用,已清空过bios,还是这样,显示器型号为17寸纯平,接其他电脑正常,排除显示器问题,请教各位该如何查找问题并解决,谢谢了!在线等

网友:
插入独立显卡刷新bios不知可不可以?

网友:
谢谢你的回复,我试试看!

网友:
还是不行,找了半天没这个型号的BIOS

网友:
有没有测13 14 脚的电阻是否正常

网友:
非常感谢,不知道你说的13,14是指什么的?VGA接口的吗?测量电阻还是什么,我是个新手,请多帮忙了,谢谢

网友:
是啊,用万用表测VGA头的13,14脚对地阻值,
你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你分辨率或者刷新频率调得太高了啊。

网友(2010-01-30):
我曾经遇见过这样的是电容问题,你可以尝试换下可能有问题的电容尝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