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07是什么问题呀?

楼主(2009-02-20):
我有快杂牌478针的主板,上诊断卡跑
00-c1-d0-07一直这样循环跑,是那方面的故障呀?
主板

网友:
不过内存。一般换了IO不行。打AD线。电压。都对。有可能亲桥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IO接口坏了。换了就行。

网友:
刷BIOS 再看情况,不行再用负压冶具测试内存的AD线电阻

网友:
IO芯片坏了

网友:
9成IO坏了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管性能不良也有可能

网友:
看下I/O的时钟 正常把I/O换个看

网友:
量下BIOS和IO 的数据线 和IO的时钟 一般就这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