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200的测试结果

楼主(2009-02-20):
一片好的5200,依次拆下显存排阻
结果如下:
1,拆下U8的排阻 ,显示结果如下:
   FBA[31:0]         0
    FBA[32:63]       0
    FBC[31:0]      25301824
    FBA[32:63]        0

2,拆下U4的排阻,显示结果如下:
   FBA[31:0]      25317824
    FBA[32:63]           0
    FBC[31:0]            0
    FBA[32:63]           0

理解不了的是:当分别拆下U7、U3的排阻时,刚开机显示显卡信息的时候花屏,然后就黑屏,但没有死机。运行郭郭版主的批处理文件,没有任何反映。等一会儿重启,到相应目录下没有找到TXT文件
请问高手为什么哦??

谢谢

网友:
你拿好卡做的试验?

网友:
是的
拿的好卡做的试验

网友:
当分别拆下U7、U3的排阻时,
请问:这时U8、U4颗粒边的排阻有没有焊接回去呢?

试验的方式是很好的,能得出一些故障现象。

网友:
当分别拆下U7、U3的排阻时,
请问:这时U8、U4颗粒边的排阻有没有焊接回去呢?

试验的方式是很好的,能得出一些故障现象。
引用 网友A:

焊回去了的
每次都只拆掉一个显存的排阻

网友:
孤帆的疑惑是:拆下U7或U3排阻,不能顺利检测。
可以只拆颗粒旁的一组排阻(一般4个电阻),或把一组排阻其中相邻两个电阻连焊。
如此试下。
我们主要是要测试结果,以便能定位显存。

网友:
郭郭的经验不错,也可以拆显存看显示器花的程序也可判断出显存的好坏!
对于花屏看不清字的卡来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