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6575成功修复一例

楼主(2009-02-20):
收到一个如题主板,用户反映一插网卡就进到logo画面停住,开机,发现到了方正的画面就开不了机,拿出主板,发现有集成网卡,但已经拆了,用pci网卡,想也没有想,换过另外一张网卡,居然行了,以为收工收钱装上机箱又不行了,再拆,入bios里面把网卡关了居然行了,试了几次都行,装机箱,又不行 这次怀疑是bios的问题了 ,上驱动之家发现在没有这个型号,没有办法,只能上基地找,发现在是品牌机来滴(机箱他用了别的了),一直刷联想(不行),同方(行),七喜(行),不怀疑bios了,没有办法,换思路,看到原来网卡位有一排电容,看见电容就拆,拆到一个两截的,再加电,上网卡,行了,用的是七喜的bios,换上原来的bios(用另一个bios芯片刷的,怕等下刷到开不了机,生存技巧之一)不行,换回来七喜的,装上机箱,收工

网友:
不懂哦 为啥要拆电容呢 请教楼主

网友:
因为网卡位有电容漏电拖低电压,所以拆

网友(2009-04-01):
没有明白你说的意思,那为什么换回它原来的BOIS还是不行  而用了后来刷的七喜的BIOS就行了 难道是BIOS问题??
如果是BIOS问题  那为什么来修时 你刷的七喜BIOS不行呢
不解??

网友:
BIOS没问题吧

网友:
哦,那你应该重新把网卡芯片装上去再试一下啊,板载的应该也可以用的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