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41开机不进系统停在LOG上不跑

楼主(2009-02-20):
请较TCL K41开机挺在LOG上不进系统,换内存硬盘都一样,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看看CPU或内存 显卡旁边电容有没有坏的  坏的换了就OK了
如果电容都是好的 那就在琢磨琢磨

网友:
我的第一反应就是bios,还有是死机吗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相同问题的不同机器,是南桥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