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变小了775CFD

楼主(2009-02-20):
屏幕变小了775CFD         是行扫出了问题吗    色彩也不是很正

网友:
你刷个数据就好了!常见故障!!

网友:
刷数据要怎么刷    我还是个小菜 不董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是供电的事情
IRF 634B测量了么?

网友:
是电源的问题,

网友:
拆开去太阳下面晒两天,呵呵

网友:
我同意刷数据就好,一般很少电路坏了后能变成这样的图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