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显卡的高手进进!

楼主(2009-02-20):
有一块 宏顺的7300GS显卡 能亮也能进系统 就是装不上驱动! XP2 XP3 安装版的 都试过了 都不行 请教是什么问题! 着急!!!!
显卡

网友:
碰见过 可能是 主芯片的问题
你可以试试 驱动时选“不要搜索 我要自己选择.....” 然后选“从磁盘安装”找到驱动的文件
我试过的 好使的!这样就有的就驱动上了!

网友:
驱动时选“不要搜索 我要自己选择.....” 然后选“从磁盘安装”找到驱动的文件
试过了 不行的哦 请教什么问题!!!!!

网友:
装不上驱动一般都是显卡BOLS损坏

网友:
缘随梦
可以进入安全模式装!!

网友:
赞成GPU的问题

网友:
用“驱动人生”在线自动装 不行显卡有问题的

网友:
驱动精灵 也可以 装不上驱动 是安装完它提示重启后不管用 还是安装文件时出错啊 还是找不到安装文件?

网友:
查下BIOS的引脚电压与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