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71G+黑屏,换通用高压板后显示三分钟后黑屏,再开反复 ...
FP71G+黑屏,换通用高压板后显示三分钟后黑屏,再开反复,

楼主(2009-02-20):
一台FP71G+,送来指示灯亮不显示,12V保险坏,烧了一个高压包,换通用高压板,正常显示,三分钟后黑屏,再开还能显示,过三分钟又黑屏,换通用高压板后故障依旧,会是灯管的事吗?
黑屏

网友:
高压板的负载不平衡,估计是灯管的问题,你可以用单灯高压板逐个测试灯管。

网友:
我让别人修过好几个了,好像不是高压板的事,他说是FP71G+的通病,不是灯管的事,说是供电问题。

网友:
不亮的时候把和正常时电压比较一下,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!

网友:
AU的屏喜欢坏灯管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