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rc410l/800-m

楼主(2009-02-20):
这块主板可以点亮但是装不上系统。装到一半就卡住过不去。。在同型号主板上装完系统可以进去。但是SYSTEM进程总是100%  USB设备也不认。。最奇怪的是这块主板可以用USB启动PE但进PE之后却没有U盘。。不知道怎么下手。。请高手支支招 另外这块主板还挑内存。。两条金士顿的内存只有一条可以用。。内存绝对没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先把BIOS刷一片再说

网友:
风扇的螺丝都生锈了,有点夸张。是不是之前有进液的可能啊,观察下板子的各个供电,排除下有没有短路的可能。

网友:
先把板子整理干净了再说,然后再查查CPU硅胶是否完全干了倒致CPU温度过高
另外此板插两根内存条开双通道的话最好降成533更加稳定

网友:
这种精英给品牌机代工的紫色板CPU座虚焊居多,进程100% 像是CPU散热不良,建议最后手段为加焊座子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。板子很干净的。。绝对无进水现像。风扇不是原来的是我随便找了个。另外CPU温度正常。内存供电正常。手头没有焊台。CPU座和桥没法做

网友:
BIOS刷了。还是不行。

网友(2011-04-01):
cpu座子问题!!!!!!

网友:
把CPU重新插一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