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怪的神州液晶!!!大家都进来看看!!

楼主(2009-02-20):
客户拿过来是不通点,在下拆开一看保险坏,换保险OK。考机半天没问题,图像也正常。(第一次遇到只坏保险的,)交客户,客户拿回去就打电话来说显示器点不亮,但是通电,于是叫客户把主机和显示器都拿过来我们检查,
1:用我们自己的显示器点客户主机一切都是正常的,
2:用我们的主机点客户的显示器也一切都是正常的,(插的分频器)
3:但是把客户的主机和显示器连起来就点不亮了,‘显示无信号输入’,分辩率和刷新频率都调过,还是点不亮。
4:把客户的显示器拿来再用‘分频器’点能点亮
我无意中把客户显示器的数据线直接连接我主机,注意:“不是分频器,而是直接用信号连接客户的显示器和我的主机,”结果显示器就显示无信号输入。

为什么经过分频器就能点亮???

网友:
这种问题比较难修的,检查一下H,V信号的电路。不行的话,直接换驱动板算了,神州的还是比较好换的

网友:
为什么经过分频器就能点亮???
因为分频器将信号放大了

网友:
插独立显卡也可以用,
难道真的是显示器主板的问题,但是客户拿来这前都可以用,就不通电拿我这里换了保险就迷样了。

网友:
已要好了,把显示器的HV给检查了一次换了两个二极管,再点客户的主要好了。
谢谢浮游生物的指点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常见,主要是HV信号的波形变了。

网友:
这类情况,正常都是与H V信号有关,有时钳位二极管的软击穿,用电阻档也测量不准确的,必须要换,顺便提一下,此类型的软击穿,大多跟热拨插VGA信号线有关,我们日常维修所常见的多就是使用RTD2120 TSUM。。。。系列机器,热拨插VGA线,造成钳位二极管,损坏或者FLASH数据损坏等故障,常见的机型有联想L193 wide  LXM-L173 LXM-L17AB   LXM-L19AH  LXM-L19BH       AOC   F173  L171  715S  915SW  方正UK713    美格XP911  海尔980HF     七喜1708A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大家以后遇到类同机型,多加注意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