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一得

楼主(2009-02-20):
显示器是宏图三包的17纯平 型号:7002FE     2006年7月产于深圳龙岗区 康冠代工

测试不通电,拆机量电源部位,先测了保险,开关,UC3842,好的。接着查了下行管。通电测电源电压,有220整流电压但IC都没工作,以为是开关内部性能不好,换上后一样,通电测到3842电源结果启动电压只有2V基准才1.2V,反馈为0,但静态测量的时候根本没异常啊,不管了把它也换掉。晕  通电一样电压没变化,心想去查稳压二极管坏了把,测好的,把电源部位查了遍都没找到异常,但这不通电就是电压问题啊,想了下3842都没启动电压就从他的供电电路查把,把100K启动电阻拆下来代换上去(在线静态量也是100K),靠通电了 这下心想好了把....汗尾板上帽火了(还没来得及量输出电压),断电一看那上面有个电阻焦了,拆开查了下这电阻是限流给放大块供电的(80V),坏了 再量了下,放大块STV9556A也击穿了,确定后拆下来量了下其他器件,就他坏了,由于手上没现货就等明天把。

  货终于到了。迫不及待的把全新原状的STV9556A和一个0.22欧的电阻装好去通电,....输出视放电压怎么95V啊(正常80V)灯丝8.6V(正常6.5V左右啊),其他3组电压偏低,...二次电压也没升压,高压包挂了?吸空接个50W的灯泡电压58V(高了2V),为了确定包有无问题用了电流测试法就阻值法,包好的,行场不工作及电压异常,难不成行场扫描....查下.靠 静态就量到15,16脚差数不对,B+控制环路稳压和B+开关电流(STV9118)。拆下来找了下 正好有现货,小心翼翼的装上后再检测下其他硬件。通电把就等你好了。开关一按怕有升压声音,量了下输出及升压,头低着看屏幕 哈哈.亮了...成本费都20块钱了  现在只能手个50元。.. 修好就行
  我不明白为什么启动电阻坏了装上后面放大电路怎么会坏啊,还把行场扫描块给挂了?就这电阻的事怎么把后面给烧了!! 还请高手多指明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啊?

补充:
在还没有检测到STV9118坏的时候,放大电路及视放电压都不对还偏低,给管枪供电的电压就几伏。用示波仪量输入和输出都没有信号!只又电流的信号。所以确定行场根本没工作,也不可能会有高压产生。这样就查到了行场扫描STV9118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