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CPU供电!在线等

楼主(2009-02-20):
华硕P5S533主板是775针的CPU 开机正常不跑马。CPU没有供电。他彩用CPU供电芯片是ADP3180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没有供电。另在内存旁边有一个门电路是V495661 不知道他有没有问题。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。手头上没有相同的。  他的三组供电脑管是好的。测过。

网友:
测量 1.2.3.4.5.6脚的VID电压
11.12.13.28脚的电压

网友:
有一点不明白。你那个1。2。3。4。5。6脚的电压是CPU座到北桥的。但现在是ATX给CPU供电电路没有工作。那个11。12。13。28是控制那方面的!

网友:
检查下是不是换反了??

3180;

网友:
没有。今天修了一个P4P800的CPU没有供电是他的问题。换了OK!反是没有换反的。可以给一下其它的思路不。

网友:
有没有测一下CPU供电的电阻呢

网友:
有一点不明白。你那个1。2。3。4。5。6脚的电压是CPU座到北桥的。但现在是ATX给CPU供电电路没有工作。那个11。12。13。28是控制那方面的!
引用 网友A:

1.2.3.4.5.PIN有没电压.ADP3180判断主板是否上了CPU.

网友:
你看看3180下面的从控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有一个LM393    7楼的朋友上了775针的假负载。你说的1 2 3 4 5 是不是ADP3180的引脚还是CPU的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