绝对虚拟硬盘

楼主(2009-02-20):
绝对虚拟硬盘工具,可以在本地硬盘虚拟一个物理硬盘!

网友:
这个软件用来做U盘的数据恢复不错!
比较方便 不过存在一个问题! 输入硬盘大小时看不到后面的MB的字符 不熟悉的搞不清到底多大!

网友(2009-06-08):
小软件就不要放出来了啊

网友:
楼主说说你这个软件有什么用处?我就觉得如果里面放了数据,然后因为什么原因重做系统,数据是不是就丢失了?

网友:
觉得没什么用处吧

网友:
唉,这种软件,好多人都用来骗人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