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个预热台

楼主(2009-02-20):
TB上卖的BGA预热台,链接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7d7766c.jhtml?pm1=3

不知道效果如何,大家帮忙看看~!!呵呵

网友:
个人认为kada的东西都不是很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哦?像这种简易设备好与不好主要体现在哪里呢?还有就是虽然是数字显示,但温度控制就那么得当吗? 本人没有DIY的环境,只好买点现成的玩
还请指点!~

网友:
首先我对kada的东西不认同,我用过一个kada的风枪,质量和效果都很差。

预热面积小不是问题,关键是支架太小了。会导致没法上主板的。

网友:
谢谢大修兄~~!
看来这东西真不可取

正准备用AT8300 买两个风嘴 弄个支架,再搞个能用的预热台,
住的地方小,还是租的,不方便啊~
我自己不可能搞个380B,呵呵

网友:
恩这个还不错。可以,我也去买个

网友:
要是做专业的维修的话就不要了。

风枪头太小,修手机还行,修主板还是8205比它好。
它的预热台我有用过,不好,说大又不大说小又不小,搞显卡还行。南桥也凑合。个用过很多预热台,经验告诉修主板BGA 预热面积小于8CM 或和整个板一样大,或大于板的面积效果最好。要论起做BGA那种853旋转风出风比你这台12*12红外的要好。